华硕y481c 无显示求助

楼主(2018-11-04):
华硕y481c 开机电流0.9无显示 加焊显卡 还是没显示

网友A:
Bios刷了没?内存波测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了没?内存波测了没?

bios换了好几个 故障一样 内存我测测

网友:
直接把bios芯片换了在刷就好了

网友:
内存也要查一查,,,,,,,,,,

网友:
内存要是板载的话屏蔽试试,不是板载就要看看电流又跳变没

网友:
刷BIOS试试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意思是BIOS芯片也有问题哟, 这个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