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700通病

楼主(2018-11-04):
这个机器的右屏轴特别爱坏,修了不下十几个了,修出来的经验分享给大家,换完壳后一定要记得把右轴用内六松一下,再加点机油,就绝对不会出售后了

网友:
我還不知道原來可以調緊度的 。

网友:
楼主意思是太紧了吗??
。。。。。。。。。。。。。。

网友:
遇见过一台,用油泡了泡

网友:
壳容易换,还是轴容易短

网友:
还有这个事啊。目前还没有遇到。呵呵

网友:
我换第一个都是把轴的螺丝松一下

网友:
对,我也是换壳,然后松下屏轴

网友:
通病多一点最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都很少修到  收藏一下先

网友:
说得好,简单易学

网友:
修的少,下次碰到注意下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壳容易换,还是轴容易短 松松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