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0.7A电流维修

楼主(2018-11-04):
板号K52JR,按开关可以上电到0.7A左右不亮。
拆掉BIOS电池会自动上电到亮机,关机再开机电流0.7A,亮机电流在1.7A左右
故障为USB供电短路。

网友A:
是怎樣找到思路的 ?

過程比較重要啊

网友B:
USB数据短路?供电短路的话应该直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怎樣找到思路的 ?

過程比較重要啊

刚开始是按放电能亮机的思路去修的,刷BIOS,查RTC电路,换HM55的桥,故障不变,后来才看到USB接口里面的针短路了,挑开后就正常,发出来让大家注意下这个机子的USB供电短路不会掉电,不会开机15秒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数据短路?供电短路的话应该直接保护了

是供电短,机子右侧的USB口短

网友:
修机器之前一定要看看接口和外观,有时候还是会捡到漏的

网友:
这么说,放下电,USB就不过流保护了。

网友:
故障为USB供电短路。  学到了  感谢分享

网友:
没有外观检查,杀完一轮在回来仔细看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USB短路引起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