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 更换Touch Bar经验

楼主(2018-11-04):
  故障为touch bar不显示,重置NVRAM和重置SMC后故障一样
拆机简单测了下阻值正常,3V和1.8V都有。
1、更换touch bar后故障一样

2、更换touch bar与主板链接的排线后故障一样

3、重新发了一条touch bar还不亮,此时用的是新排线。
4、安装MAC OS系统故障不变
5、把原机的排线换回去,touch bar可以用了

有两个疑问,
1、touch bar排线能否单独更换
2、苹果系统会不会引起touch bar不亮

网友:
意思是排线  不能单独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遇到过 不知道咋修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装系统看看的,把苹果系统装在usb存储上测试机器很方便的。。

网友:
是不是在淘宝网买的  淘宝假货最多了    黑商心太黑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个  问 指纹功能OK 开机也OK   没有T3-T4的螺丝刀没有拆开 就拿给同行了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没看懂啊,这到底是系统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新线有毛病??不是分享经验的帖子 啊

网友:
一开始就应该装系统看看的,把苹果系统装在usb存储上测试机器很方便的。

网友:
              这个TOUCH BAR很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遇到一个  问 指纹功能OK 开机也OK   没有T3-T4的螺丝刀没有拆开 就拿给同行了 感谢分享经验!

同行发回来 测试可以显示 但是触摸 不行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没明白你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到底是触摸条还是系统问题

网友:
这个还从来没有遇见过   这么新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就应该装系统看看的,把苹果系统装在usb存储上测试机器很方便的。。

我是安装在2.5的硬盘里取出来在其他 机器上用的,还没有试过可以直接把U盘格式化成OSX扩展式直接装进去再启动,下回要试试

网友:
问题有根本到底在哪里呢,我也没有看出来啊

网友:
这个触摸条很容易不显的,故障率也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