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40不充电!

楼主(2018-11-04):
联想T440不充电,插上电池开机提示电量低,然后马上就掉电了,两块电池,单独用充电器能开机,一插上电池就掉电,感觉是充电芯片没有切换到充电器,测充电芯片BQ24760条件都满足 芯片6 7脚有3.3V 换了充电芯片也不行,本人对充电电路不是很精,求高手解答!

网友A:
EC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单独用一块电池试一试

网友B:
是同时用掉电还是单用电池掉,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不,这机器不扣后盖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程序刷一下试试

刷过BIOS 还是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时用掉电还是单用电池掉,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不,这机器不扣后盖不充电

单独用充电器是不会掉电的,一插上电池跟充电器就显示电池电量过低然后就掉了,你是说的后盖的小开关吗,能具体说是那一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同时用掉电还是单用电池掉,充电芯片的条件都正常不,这机器不扣后盖不充电

是S1还是S3我按着S3开关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确定芯片要悍好哦,新的芯片引脚上都有氧化保护层,要用橡皮擦擦掉,然后上锡再悍上去

网友B:
S3,你看看上有电压没,按下去看看电压会拉低不会,如果不回拉低就是这个开关有问题,如果会拉低你就要查充电芯片的条件了

网友C:
你不开机状态下电池和可调电源都插上,等会可调电源有充电电流吗,然后在按开关开机看看开机电流表有没有电流。曾经遇到过单独都可以用,两个一起插上电源表上显示电流就成了待机的电流了,但是是刷EC 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3,你看看上有电压没,按下去看看电压会拉低不会,如果不回拉低就是这个开关有问题,如果会拉低你就要查充 ...

好的,我检测看看有没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不开机状态下电池和可调电源都插上,等会可调电源有充电电流吗,然后在按开关开机看看开机电流表有没有电 ...

插上电池没有充电器电流变没有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池没有充电器电流变没有电流,

待机电流也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池没有充电器电流变没有电流,

插上电池只有待机电流,这个机器只有一个bios,我刷了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池试试行不行赛

网友:
这个板子后面正中间有和D壳位置相对应的开关,所以盖上后盖它才能压下去充电,我第一次遇到也一脸蒙

网友:
你不开机状态下电池和可调电源都插上,等会可调电源有充电电流吗,然后在按开关开机看看开机电流表有没有电流。曾经遇到过单独都可以用,两个一起插上电源表上显示电流就成了待机的电流了,但是是刷EC BIOS

网友:
从放电一般都不会太好搞                                                     耐心点

网友:
这个你首要要确定充电器是不是原装的

网友:
对有一个开关看看!!!!!!!!!!!!!!!!!

网友:
最难搞的就是充电电路了,怎么不先换个电池试试啊

网友:
跟D壳有关系吗?建议查下是不是外壳

网友:
单独用充电器能开机,一插上电池就掉电 这个应是一装入电池机器就认为切换到电池电了,这个应检查适配器插入信号

网友:
确定电池是好的,就去官网下个电池微码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