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 2936 b

楼主(2018-11-04):
820-2936-b单插电源不插电池,电源灯绿色,按很多次才能开机,而且还要不停的拔拔插插电源接头才行,如果接电池和接电源上去,要等电源灯变黄色,然后按开关马上可以开,然后进到系统电池提示电源接通正在充电,但是充一个多小时还是百分之0,这时拔掉电源不会瞬间关机,有一秒左右后才关机。然后再接电源上去又要等灯变黄灯才能安开机。电池电源都接上正常进系统,软关机后不拔电源接头的话就可以一按开关就都可以开机。没有找到合适的电池换,请教下大咖们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电池坏,还没有合适的换,还要订货

网友:
居然没人给个答复!站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