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I没有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8-11-04):
客户送修一个V星B75主板,说是点不亮。  经测发现没有CPU供电。 内存供电,1.05V桥供电,1.8V ,1V   0.9V别的供电都有,也正常 。 量IO收到了ATX PG . 也发现了SIO PG给桥。   桥也发出了DRAM PWROK 和CPU PWROK信号。   CPU供电芯片的5V,12V EN 都有。 但就是没有电压。 已经刷过BIOS,   加焊过IO,换过CPU供电芯片。   供电芯片型号是UT501,   现在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是UT501的35脚 SVROK这是个什么信号。 还有CPU为什么不发出SVID信号呢。

网友:
加油,撸力希望能搞好告诉一声。

网友:
貌似电压都有,会不会是CPU座不良? 加油,希望能搞好告诉一声。

网友A:
上假负载,cpu到桥 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全部打值。正常的话,桥到BIOS时钟线 数据线 打值。重点查 BIOS 第⑦脚,有无被拉低。均正常的话,刷BIOS,官网BIOS一般还不起啥作用。要刷网友从正常主板上读出来的bin格式的BIOS。最后,更换BIOS本体。维修中发现,BIOS本体也有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假负载,cpu到桥 数据总线 地址总线 全部打值。正常的话,桥到BIOS时钟线 数据线 打值。重点查 BIOS 第⑦ ...

硬起都没完成,其他的都是瞎搞,主要查CPU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起都没完成,其他的都是瞎搞,主要查CPU其它供电是否正常

  H61主板比较奇怪,BIOS参与了硬启动。svid信号 是CPU通过桥,从BIOS芯片里面读出来的。
然后才有Vcore电压真正的产生。这过程,要保证CPU——桥的总线,桥——BIOS的通讯,均要求正常。很多H61主板,刷一下BIOS就修好了,原因就在于此。
之后的核显供电,同样如此,跑马之后,cpu从BIOS里面把VAXG电压值读出来,传给核显PWM芯片,然后出核显供电电压。有点反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主板比较奇怪,BIOS参与了硬启动。svid信号 是CPU通过桥,从BIOS芯片里面读出来的。
然后才有V ...

哦 谢谢提醒,维修经验还是少些。请大神多指教

网友:
虽然用得不是很多。不过还是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