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 MOS管IRF8707G哪个型号可以代换

楼主(2018-11-04):
主板大短路,测出是MOS管IRF8707G坏了,请教各位同仁什么型号要吧代换.

网友:
看电源输入电路一样的基本都能带换在料板上找吧这个坏后期电路也有坏的

网友:
这是一个N沟道的MOS管,常用的一种,可从料板拆下来换,注意查看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很少有替换的 直接顶尖吧很少有替换的 直接顶尖吧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p管,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P管呀   板子多的很。。。

网友:
型号你写错了   是最上边的    这个是N管

网友:
随便找个CPU供电的上管换上就行吧,注意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没料板吗   供电的地方就有 ,,,,,,,,,,,

网友:
料板上找一个就行了    这种管子多的很

网友:
这个是N沟道的管子  料板上很好找代换的

网友:
随便找一个N的管子代换就可以了呀

网友:
从料板上直接拆一个八脚一般都能换

网友:
  ????????????????   是不是做笔记本维修的?????

网友:
找同沟道 的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