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6P 充电电路引起的故障 祥细分析以及维修方法

楼主(2018-11-04):
1, 电池检测线路问题

1. 充电重启

2. 显示温度过高

3. 输入正确的密码却进不了主页面

4. 电池电量显示不准

5. 充电充不进去

6. 电池一直显示百分之一.

维修方法 怎么维修

首先 你要检查电池座子是否扣紧或者是否虚焊引起。

更换电池 短接FL2511 或者从FL2511直接飞线到电池座子。

USB 线路问题引起的不充电

1. 显示充电充不进

2. 插数据线没有反应

3. 关机能充开始不能冲

4. 电池电量显示不准

维修方法:首先 更换尾插测试。

围绕J1817展开维修

尾插31脚是尾插检测线 这一路出现问题会导致插数据线没有任何反应

20 24 26 30 32 34脚出现问题回导致 插充电器一面可以冲 一面不可以充。

插上充电器 5V 电压会分两路 一路直通U1401 另一路经过转换管到U1700.

Q1701损坏会导致 关机能充开机不能冲

U1401 G3 E4 F4脚出现问题会导致自动重启的问题

正常情况下在C1403可测5V电压

在L1401可测4.2V左右电压

在C1402一端可测4V左右 一端可测8V

电池电压经过Q1403 转换为主供电

Q1403易坏 直接短接就可以了

R1454 不能短接也不能随意更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对小白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