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lus刷机能过还是重启

楼主(2018-11-04):
iPhone7plus刷机能过还是重启

网友:
现在12系统刷机一般都能过了吧 就是过了之后用不了

网友:
一张图解决大问题。谢谢分享。

网友A:
多谢分享,这两个电感是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分享,这两个电感是容易坏吗?

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                                                                                               ...

恩恩好的,学习了,谢谢了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老司机!供电不稳就是就是会出现稀奇古怪的问题太牛了

网友:
没修过,帮你顶哈,,,,,,,,,,,,,,,,,,,,,,,,,,,

网友:
是不是缺电压才启动不了才重启!!!

网友:
这个虚汗好像摔得多些有一定关系

网友:
厉害 啊  这个 我表示   搞不了

网友:
有些7P摔后无电池数据,也容易重启.

网友:
请教下,如果刷完机后直接进iTunes恢复模式了,是不是可能也缺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收藏学习,留以后用

网友:
这个经验好       在7代上遇到过

网友:
LZ无私贡献,值得表扬,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了 保留一些 好资料今后备用

网友:
应该一般也是摔坏的 那四个电感应该是一起的吧

网友:
7甩过容易断线,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我有一台 装音频就重启 不装就正常 无短路 boost也正常 小音频输出都是正常的 就装大音频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