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搬板机,换64G硬盘,基带没安装,能进DFU,识别不到CPU型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8-11-05):
iphone7搬板机,换64G硬盘,基带没安装,能进DFU,识别不到CPU型号,怎么回事?开机电流正常,不能刷机,说检测不到设备,是什么回事,是CPU挂了还是虚焊

网友:
硬盘码片搬了吗

网友A:
爱思那无型号的空白的,第一:CPU空焊 。第二:版本识别电阻有掉了或这坏了。 第三 :CPU坏了

网友:
搬板机,多半是CPU 虚焊或损坏。

网友:
这种情况,我的都是CPU直接搞死了。。。。。以前走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爱思那无型号的空白的,第一:CPU空焊 。第二:版本识别电阻有掉了或这坏了。 第三 :CPU坏了

版本惜别电阻是哪个,有位号吗,具体一点

网友:
版本惜别电阻是哪个,有位号吗,具体一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