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cpu中层蜂窝孔掉了一块,怎么处理

楼主(2018-11-05):
刚开始搞cpu,分层时老是把中层的蜂窝孔弄掉一个角落,是我的温度不够还是位置没找好,掉了这一块怎么补救,大神们指点下,谢了
cpu

网友:
a上图,不影响使用,直接灌锡看看短路不~~~~~~

网友:
找角上下刀,基本角边上的4个脚位都是接地的,掉了不上锡,空几个脚也无谓

网友:
感觉还没有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