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cpu分层蜂窝孔容易掉

楼主(2018-11-05):
最近练习cpu,6带的板分层的时候老是把中层的蜂窝孔弄掉一个角落,是我的风枪温度不够还是下刀的位置没找好,掉了的角落怎么补救,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A:
应该是刀的位置没放准分错层了,多做几个就不会错了。

网友:
搞一堆板子就有感觉了

网友:
吹的时候不要太急  不然就会这样   小伙子,  慢慢来

网友B:
下刀没找对上层与下层衔接的夹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刀的位置没放准分错层了,多做几个就不会错了。

这种怎么补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刀没找对上层与下层衔接的夹缝

有补救方法吗?我想是飞线,再用绿油做出差不多的高度,用线当焊盘,是这样吗

网友:
我从不搞CPU,  因为我不敢下刀

网友(2018-12-06):
四个角落不不用管!直接绿油屏蔽!都是接地的!如果确定有有用点的话就做脚!太多的话可以去掉中层蜂窝胶直接用0.12网做上去

网友:
以前搞过几个点亮了,现在反而不知怎么下手了。

网友:
多练习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