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360手机不开机

楼主(2018-11-05):
加电按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啊,电池坐阻值也有,开机键也有1.8v电压,按开机键就是没有反应,充电也不进电流,思路怎么找啊

网友:
国产手机比苹果手机还难修  没图没点位   尽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