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不开机修复 小白维修第一次发帖多多包含谢谢

楼主(2018-11-05):
拿来时客服说是不开机接电流表0.1没有3V5V  144035V芯片是51125常见咯 果断查16脚VIN 13脚开启都有 3脚参考电压没有果断更换芯片更换后芯片发烫以为是自己焊工不好没焊好又换了一个芯片后故障一样最终测到EC坏了更换EC 51125后亮机

网友A:
EC短路早成3VL发烫,原来的51125很可能也没坏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好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短路早成3VL发烫,原来的51125很可能也没坏

忘了说了3V短路谢谢  原来的让我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好清晰........

新人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

网友:
是不是线性短路了!!   才引起EC坏了;

网友:
啥时候我也能这样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好清晰........3VEC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碰到3v线性电压短路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好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