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15年820-00165-A U1930进液

楼主(2018-11-05):
接到一台A1466,说不通电,拆机后发现按下开关后风扇转几秒掉电,2秒后 自动上电,然后有掉电,不停反复,苹果修的少感觉应该是那个电压没出来。主板拆下来发现背面进水,查图纸发现是U1930,开启CPU_VCCST_PWRGD的,洗干净后发现R1931、C1930已经腐蚀的看不出来了,而且C1930一端连接PP3V3_S5的焊盘和过孔已经没有了,U1930的焊点也严重腐蚀,料板拆了个整理好焊盘换上后,居然故障一样,测电压几大电压都出来了,3.3 、5、 1.05 、1.2、1.8、 插可调电源发现电流上到0.4后降到0.35持续10秒掉电2秒后自动上电到0.35后降到0.29稳定。但是大概有10分之1的几率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怎么玩都正常,关机或重启后又重复,后来发现PPVCC_S0_CPU开机后电压低在1.72是不亮的,如果电压正常1.83就可以点亮,看黄老师的时序,这个电压应该是复位以后才会正常,不知道是电压问题还是没复位?怎么测复位呢?修苹果的老大帮忙给分析一下
进水部位如下,开始的图片忘了拍了,这是清理好焊盘补好线的图片

网友:
现在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

网友:
老大们帮忙给分析下,高手今天都休息了吗?

网友:
放了几天,昨天没事拿出来,把U1930重新拿下来,焊盘仔细清了一下,好了。看来是CPU电压开启的时序不对,虽然有电压,但是时间不对,机器点不亮!示波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