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八角芯片的待用型号!!!!!

楼主(2018-11-05):
新人小白  求这个8脚芯片的待用品   这个好像写着B2D5 N03B 8C01

网友:
拿去维修店吧,换这个需要风枪,风枪几百一个。如果想做维修建议去系统学下

网友:
工具都有!就是秀小东西可以  笔记本的元件认不全

网友:
B2D5 N03B 8G01

网友:
有万用表没,测下就知道了,这个是MOS管。百度下 MOS管N管和P管的区分。型号啥的一般没在意,都是用万用表测的,不过看型号应该是个N管,现在好多芯片型号看不懂,都是工厂批次型号

网友:
它短路了吗?烧坏了吗?没有看到明显的情况,你怎么判断这个东西坏了的

网友A:
通电发热烫手  用表量通断 不蜂鸣 另一个不发烫 通断正常蜂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电发热烫手  用表量通断 不蜂鸣 另一个不发烫 通断正常蜂鸣!

这个有可能后级有短路,测下后级

网友: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