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PU坏了会拉低内存负载电压是为什么

楼主(2018-11-05):
一个I3 4160的CPU坏了,华硕的H81M-K主板,上这个坏U的时候内存负载供电才0.060,分压电阻正常,不上U也正常,换一个U能正常点亮。为什么坏的CPU能拉低内存负载供电呢?有大师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A:
内存直连CPU的,内存负载被CPU内部短路对地。不像显卡有耦合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直连CPU的,内存负载被CPU内部短路对地。不像显卡有耦合电容

原来是这样,谢谢大师讲解,烧CPU不烧主板和电源又会是什么情况,碰到一客户,电源主板CPU换了也是只烧CPU,换CPu后拿回客户家用一次就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谢谢大师讲解,烧CPU不烧主板和电源又会是什么情况,碰到一客户,电源主板CPU换了也是只烧CP ...

CPU供电不稳定会烧U。我一个G460开着插上HDMI线输出马上黑屏。查到内存供电上管坏,内存坏。换好上管和内存,波波测上下管驱动脉冲正常,用半天正常,晚上没关机,第二天起来一看,又黑了。供电上管和内存又都坏。换供电芯片 和上管,换内存,用好几天正常了。这个案例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