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Z77/B75 VER:2.0 条形码贴纸:DA B75U VER2.00魔固版 BIOS程序

楼主(2018-11-05):
帖子最下边有bios程序,是我亮机后备份好的
主板型号:见图片
故障现象:不触发
看到昂达的主板,头痛啊,换电源不触发,拆板子,测量到3VSB电压2.7V,不正常(这是第二次弄,第一次换了好多电阻才把3.3V换出来),上回看帖子看到三端稳压器计算器,这个不错
我从料板上把一个三端稳压器和两个调节电阻移植过来了,然后直接出来3.4V,可以触发了。
然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纽扣电池不上会重启两次才亮机,因为当时焊接的时候拆掉了电池座和两个电容和电池跳线帽,焊回去插上电池还是这样,于是我把BIOS时间设置一下,然后解决问题,至于为什么会恢复正常,原因我也不知道
上面这些就是维修案例,亮机正常后,我就把BIOS备份了下,发现论坛似乎也没有几个,有的写得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发一份。下面是主板型号图片

ONDA Z77B75 VER2.0 DA B75U VER2.00魔固版.rar

网友(2020-08-15):
图纸还是BIOS

网友:
写的很清楚呢,是bios程序。这种主板,好像没听说过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