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烙铁头不吃锡

楼主(2018-11-05):
求推荐一款好用的烙铁头,我自己用的。好快就不吃锡不好用了。有没有用的好的推荐一下。然后你们怎样养护的。教练方法。

网友:
多磨磨就吃锡了

网友A:
打磨一下,温度别太高的时候上锡,用砂纸

网友:
用砂纸嘛?我都是用手术刀刮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下,温度别太高的时候上锡,用砂纸

好的,温度我一般都调320一350之间

网友:
换个新的头要注意保护   养护的好 一般用一段时间不成问题的

网友B:
换个烙铁头呗 还有烙铁不用的时候关掉 不是省电 长时间高温对机器也不好  我也打算买个新的烙铁 老的烙铁便宜货 用的久一点 烫的都没拿办法手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烙铁头呗 还有烙铁不用的时候关掉 不是省电 长时间高温对机器也不好  我也打算买个新的烙铁 老的烙铁便 ...

买过了

网友:
歪焊油,长期高温,烙塑料。都是大忌,注意细节。

网友:
买大厂的牌子~耐用点!还有就是注意平时要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