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触摸键盘不能用和不认硬盘维修经验

楼主(2018-11-05):
今天修两台A1466   一个台同行拿过来说是用着突然就触摸和键盘都不能用了
拆机 版号820-3209-A
测了触摸接口的电压呀和阻值都没问题
这个机子U5700 坏的比较多是 但测阻值都正常  应该就没问题  后来看查图片发现有个USB 控制HUB  U2600
量了阻值和电压也没有问题  想着加焊试试
结果好了 嘿嘿
另一个是不能认硬盘的 版号820-3437-A
测了硬盘接口的电压 阻值都正常
搞了半天没发现问题
没办法只能扫图纸  看到PCH_SATA_RCOMP和硬盘有关
仔细看发现R1370两条有的黑  有点发霉
测阻值发现无限大  换掉OK
不认硬盘维修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7680-1.html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列还!!!!!!!!!!!

网友A:
哇,楼主说的这么简单,修起来也花了一些时间吧

网友:
还是这个来钱快啊。只有苹果能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楼主说的这么简单,修起来也花了一些时间吧

没好之前  确实抓了下脑壳

网友:
楼主好运气,不简单

网友:
1466加焊下U2600就OK了吗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厉害经验多就是好

网友B:
楼主你修苹果像捡死鱼一样容易啊,技术好就是捡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修苹果像捡死鱼一样容易啊,技术好就是捡钱

:lol:lol:lol死鱼不是天天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