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5):
6S一台,故障现象为不开机,维修过程如下:
1、拆机,取出主板上电触发定电流374mA,初步判断为LDO供电短路。断电后对主电源输出的所有供电测量对地值,发现硬盘的PP3V0_NAND供电对地值为2,供电线路短路。

2、观察硬盘周围的电容,没有发现明显的腐蚀现象。在关联的电容熏上松香,加电烧了一下,发现硬盘非常热,而电容上的松香没有融化,怀疑是硬盘可能有故障,于是把硬盘取下后再次测量3V供电,发现还是短路。由于硬盘已经拆除,3V的供电直接加在焊盘上就很好烧机了,于是很直观的发现硬盘右下角的电容C1515短路,拆掉后3V供电正常,联机进DFU模式刷机能进恢复模式。

3、装回硬盘后刷机正常通过,但发现一个问题,机器上电触发后电流直接从0跳变到230mA左右,而且待机灭屏状态下电流有220mA,存在明显的漏电,在使用过程中机器会出现耗电快电池不经用的现象。通常情况下这种问题出在3V供电线路上,于是再次把关联的线路查找了一遍:USB、指南针、感光、感距等,各条线路的对地值都是正常的,没有发现问题。

4、在显微镜下观察主板,发现主摄像头的2.85V供电芯片旁边的电容有腐蚀,测量供电对地值为0,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路供电短路不会引起接电大电流呢,一定是线路的电感有问题,果然经测量发现线路上的保险电感FL3202虚焊了,一端有值另一端为零,重新加焊电感,拆掉腐蚀的电容,线路值正常,也算是修理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吧,额外多修好了一个故障:)

5、测量3V供电都正常,再仔细观察主板发现进水贴发红,但没有观察到明显的进水腐蚀痕迹,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可能性出在USB管理芯片上,拆掉USB芯片后发现焊盘有进水腐蚀,而且还波及到了上方的音频芯片,于是将2个芯片一起进行更换。

6、更换完毕后装屏开机,电流跳变正常,灭屏的待机电流也仅有8mA了,修机完成。

网友:
太用心了

网友A:
也谈不上用心,既然要干那肯定就要往干好了去:)

网友: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太用心了

网友:
师傅手艺很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了,大师傅

网友:
看了芯片打胶也没用,照样焊盘进水

网友:
这个手工就相当过关了 没好的手工怎么都搞不上

网友:
  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维修精神

     环环相扣,指哪打哪 66666

网友B:
什么叫LDO供电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谈不上用心,既然要干那肯定就要往干好了去:)

请问为什么拆掉硬盘就能把短路电容烧出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LDO供电线路

看一下电路图,主电源输出的供电有BUCK供电和LDO供电,LDO属于降压稳压。多翻资料百度查询一下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