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5VD 待机正常,触发0.07 维修一例!

楼主(2018-11-05):
ASUS K45VD 板号 LA-8224P REV 1.0
故障:待机3 5V正常,触发正常,触发后电流0.07  指示灯亮,几秒后掉电到待机。可以重复上电!
维修过程:这种小电流的,量了下RTCVCC电压正常,放个电,故障不变
测试二级转换电压没有,转换管控制电压没有。 这个板子好,有维修宝典,有时序图,有图纸,有点位。 改有的都全了。
看维修宝典里面的时序图,跟时序图走!

运气好,基本没走就找到问题了。实际测试发现+5V_PCH 正常  +3V_PCH 1.2V 不正常!

经过实测Q38本体不良。 比较小的问题,有维修宝典修起来还是比较容易的,显示后的图忘拍了。维修结束!

网友:
Q38不是8脚芯片吗?
实物上怎么是一个3脚芯片呢?

网友(点评):
图纸是 2.0的、 板子是1.0的 很多对不上。 凑活一下!

网友:
维修宝典???????????????

网友:
苹果有维修宝典   笔记本也有????????????????????

网友(2019-05-14):
laotong老通病了 这个MOS 报废 。。 修过 好多了

网友:
看不明白,点位上Q38明明是8脚的,为什么实物是3脚呢

网友(2019-07-04):
现在华硕机也用仁宝的主板了

网友:
谢谢 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