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笔记本 如何pojieSYSTEM(BIOS)密码?

楼主(2018-11-05):
DELL I5 CPU的机器,之前进BIOS设置了SYSTEM 密码 现在开机提示需要密码,客户忘记了,就提示个TAG码。放电池也没有用。如何去掉这个密码呀?

网友:
据说有密码芯片的,刷BIOS有效吗??

网友A:
密码在BIOS里面 找个会修改BIOS的吧密码部分个屏蔽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码在BIOS里面 找个会修改BIOS的吧密码部分个屏蔽掉就可以了

意思是说 刷BIOS会好, 是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先呀,刷下又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要动手才行的

网友:
DELL好像有密码芯片中,写BIOS好像也不行

网友:
商务机好多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一代后的机子基本上刷BIOS不行了,可能要换IO风险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