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无待机待机电流偏大0.026修复

楼主(2018-11-05):
Dell N4110无待机,而且待机电流还偏大0.026明显不正常,再测LDO5无电压,测LDO5阻值正常,再测ONLDO有5V,没LDO5怪事,用风枪加热待机IC再测LDO5又有5V,而且待机3.3和5V也有,待机电流0.006正常。反复测试发现待机5V偏高而且跳变5.01-5.56,果断换掉5V的上下MOS管,放冷了再测电流稳定在0.006,待机3.3和5V都正常,5V的MOS管不良也会影响LDO5,

网友:
这个待机4位数的表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2019-06-02):
你这个估计会返修,上下MOS管影响LDO电压输出的可能性不大,最好测试2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