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屏幕闪,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8-11-05):
客户拿来机器按开关没有反应,报价主板问题直接拆机维修,拆完机拿主板测试可以开机了,接上屏幕一会一闪一闪,有时直接黑屏,按板号找到图纸

测到黑屏时候屏接口CN1的14脚BL ON有时没有电压

追线BL ON

看到LID这时候才反应过来,原来是LID的问题

直接12脚短接搞定

网友:
这个机器着种情况很多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是BIOS坏了

网友:
这样的话,霍尔元件不受控的话,盒盖是不是也亮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