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0暗屏

楼主(2018-11-05):
今天接了一台X200的电脑  暗屏  灯管  高压都试过 没有问题  电压也都有  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这个有没有通病啊

网友:
通病屏线   休眠导致安平 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网友:
一般X201I
我就短接就好了   回复还要字数限制  有点变态了

网友:
灯管  高压都测试过了,那就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LID信号断线

网友:
会不会 是保险呢 主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