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独显感叹号 960M DAAM9AMB8D0

楼主(2018-11-05):
DELL 7559 独显感叹号 960M DAAM9AMB8D0
这个机器 测供电,都有,显卡供电0.89V  别的都正常,就是显卡做系统感叹号。BOIS 刷过,显卡加焊过。测显存 也没有短路,客户说玩游戏黑屏后,就不识别的,进WIN10 PE 蓝屏,WIN10系统大显卡确定蓝屏,CPU 6带 I7 的   win7 装完系统后,感叹后打完显卡驱动黑屏,
注: 这个960显卡,经常碰到,不识别的问题,发现好多ASUS 机器上 也是感叹号,或者不识别显卡,,有些CPU 问题  有些显卡问题,,这个又可能显卡问题,但是显卡大家有好的方法分辨是显卡问题引起的,还是显存问题引起的额,我让客户换显卡 客户没同意,所以我也无法说

网友:
不修完事

网友A:
估计得换显卡,客户不修没办法

网友:
基本上确定显卡问题,客户不修研究出来也是白费工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得换显卡,客户不修没办法

你见过960M的显卡那么容易坏的吗?不要瞎回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见过960M的显卡那么容易坏的吗?不要瞎回帖哦。

其实这样说也对,首先显卡供电没问题,驱动重新打过也可以排除,基本就是硬件问题,显存相对显卡来说更不容易坏,虽然说960的显卡不容易坏,但是也不能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2020-10-08):
这个就是测试半天。来一句不修了。浪费时间和精力。哎。

网友(2020-11-19):
显存短路了你测量一下

网友:
换显卡吧,这个板显卡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