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惠普 BIOS求助6050A2297301-MB-A02

楼主(2018-11-05):
客户拿过来是不触发测量待机电压没有,就把芯片条件测量了一边测到开启没有开启来源EC,就想到BIOS 拆掉刷的时候发现完全不认BIOS芯片就换了一个芯片刷上这款机器的BIOS可以触发电流在0.9到0.8之间徘徊,就是不亮,这个机器的BIOS会不会有OTP区哪位兄弟帮来一发带OTP的BIOS,坐等有缘人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应该不是电流在0.9到0.8之间徘徊

网友A:
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

不是吧,原来不触发啊??????

网友:
要用原型号的芯片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