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8-11-05):
一台DELL D430笔记本电脑
    能开机进入桌面,但在10-20分钟后,桌面图标出现个别乱跳现象,关机的提示也自动跳出来了,搜狐输入法的“G、H”两个字母也自动跳出来……将硬盘(是小硬盘)和键盘拆下来,进入PE也是这样,目前换了KBC块MEC5004,也不行,测量键盘的排线座也没有对地漏电和短路的。哪位师傅知道还与哪方面有关系。谢谢!

网友:
没碰到过,硬盘键盘都拆了还这样估计是硬件问题了,把网卡什么的都拆了试试!帮顶

网友:
这个故障我好像也遇到过哦 eC问题

网友:
谢谢。此电脑已经修好了。是线路的问题。
此电脑的EC和KBC控制芯片是分开的。最后查得图中的小电容,在电脑工作开始时,测量的电压是3.3,20分钟左右,电压就慢慢下降到1.3v左右,并且数字万用表测量此处电压时,桌面图标跳得更快了。拆下电容,长时间试电脑正常了。但也怪,测量电容也是好的。最后不放心,还是换了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