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2D3M主板维修,别被MOS管骗了

楼主(2018-11-05):
版号:联想CFM2D3M  REV1.0
故障:开机不显
故障现象: ATX电源各电源正常输出,CPU风扇就轻轻动下之后就没有之后了。

由于本人不经常修电脑,所以水平有限,拿到板子先找电路图,网上只找到CFM1D3M的图纸,就将就使用吧。根据图纸先画了流程图。

然后根据流程图测电源电压。当测到U30芯片时,输出电源电压不对。

1脚3.3V ,6脚12V 但5脚没有输出。确定是芯片损坏,就更换芯片。

更换后Q57  S端只有0.6V,正常应该是1.1V才对。芯片第3脚为0.4V,就拆下r375 电阻 测量为2.5K也算正常。
拆下Q57 mos管测量也正常。难道是桥拉低了?直接短接DS 再开机,电脑能显示。一时陷入困惑,到底是哪个元件有毛病,
Q57的G有10.7V,D有1.2V,为什么S只有0.6V ,无奈代换Q57,之后就好了。

拆下的MOS管,我用万用表怎么测都是好的,可能是导通性能不良吧。

最后附上亮机图。

网友:
最后那个神器叫什么,看起来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A:
这种神器没多大作用,个人觉得不实用,万用表直接就判断了

反馈不正常,换N沟道MOS解决,但测试MOS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神器没多大作用,个人觉得不实用,万用表直接就判断了

反馈不正常,换N沟道MOS解决,但测试MOS又是正 ...

用万用表测也是好,性能不良只能代换才知道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神器,看着很有意思。。。。。。。

网友:
G脚10.7V已经说明管子导通不良,正常的管子导通不需要这么高的电压,基本3-4V。

网友:
理论非常了得,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神器,看着很有意思。。。。。。。

晶体管测试仪,很便宜的。X宝很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