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1 后置USB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8-11-05):
主板GA-H61M-D1 REV1.0

客户描述故障:后置USB不能用 前置USB正常使用
首先拿到主板 USB先打值 没发现异常
开机接上键盘鼠标  鼠标灯会亮   说明供电正常

-USBOC_R 测量分压也正常
尝试把USB的6脚IC换了 还是一样故障
图纸上-USBOC_R直接到桥

找个点位图  找到BC120位置

测量这端无电压  万用表调蜂呜档测量BC120到UR2发现不通
仔细看线路 找到断线处

就在USB_LAN 丝印处 飞线  通电开机 键盘灯亮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很丰富呀!思路清晰

网友A:
又是断线问题。。。现在主板线越走越细,铜皮也薄。。。。

网友:
楼主观察的好仔细,,不然可能就会换桥了,,,,,

网友:
观察细致,分析思路明确,还是USB信号部分问题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断线问题。。。现在主板线越走越细,铜皮也薄。。。。

没办法  利润低

网友:
现在台式机的主板一般都给他换,不修,

网友B:
楼主,哪里和哪里断线了啊?是OC#到桥的线断了吗?

网友:
楼主观察真仔细  不过一般电脑店的话估计就直接换主板了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和哪里断线了啊?是OC#到桥的线断了吗?

是的啊  到桥断线了!!!!!!!

网友(2019-03-25):
需然看不到,但是佩服!

网友:
我怎么就不好运气经常遇到断线的

网友:
这种地方一般是因为什么引起的短线?~~

网友:
我有一个铭瑄的 也是前置能用后置都不能用 但是没发现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usb数据线也有断的呀

网友:
主板便宜  做工不好 快要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