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片老主板华硕F1A55-M LX3无待机,触发掉电

楼主(2018-11-05):
最近比较忙,这两天闲下来,想着把一些东西清理一下,很占地方。清理了一会,从一箱料板里面找出了一块完整的板子,一看是华硕的F1A55-M LX3 上面还有一个631的CPU 这个板很久了,都忘记是什么故障了!想着没什么事情做,清理完就接电源看看,什么情况。结果完全不触发,就算短接绿线也不行,好吧,修修看!

把风扇座子拆下来,看到灰不少,清理下。CPU 631四核的
既然是不触发,那就按照不触发的来,首先测量IO各个脚位,很快就发现问题,发现完全无待机,怪不得短接也不触发!全板无短路,这个也要搞清楚的

由于完全没有图纸,那就找个料板,拆个IO更换上去,换好后接电发现网卡接口的橘黄灯一直亮着,得,网卡也得拆了

继续,短接开关针立马就触发了,可是风扇只持续了3秒就停了,掉电了。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造成,一是BIOS   二是CPU供电问题 那就先刷个BIOS先

刷好BIOS后还是一样,看看CPU管理芯片PU100点位

经过测量发现没有CPU供电,查33脚EN开启只有0.8V 。查到这里我记得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直接更换CPU,因为CPU损坏也会导致ASP0903不给供电,所以引起触发掉电!正好手上还有块F1A55-M LE的板子上面是638的U
更换

很淡定的开机触发,没有掉电,很快,很清脆的一声“滴”已经开机了,板子成功修复!
上亮机图

虽然是老板子了,不过能修好就有了更多的价值,大家说是不是呢!这个算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没有太多技术可言,就是分享出来,也许有碰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网卡直接用的PCI-E的外接网卡,网速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