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s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5):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陈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 6sPlus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右上角手机阴阳屏发黑。

  【维修过程】

  拿到故障机器测量显示触摸座子,发现第4脚PP_LCM_BL_CAT1_CONN背光回路断线。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1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2

  经检测判断为板层断线,刮开左螺丝孔,找到PP_LCM_BL_CAT1_CONN背光回路板层走线。测量到显示座子第4脚是通的,拆背光IC(U4020)从C1脚飞线到刮开走线处。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3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4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5

  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iPhone 6s Plus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 图6

  手机阴阳屏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深圳旗舰店陈工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6s Plus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座子上呢?大家几点到家室内设计师呢

网友:
盖板上的螺丝最好轻轻扭,打穿地板就不显示了。

网友:
葫芦壳117c和我一样的表

网友A:
嘿嘿这个我改屏灯也可以 还成本最低

网友:
哦,貌似可以拉到另外一组灯控上。不过显示了楼主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嘿嘿这个我改屏灯也可以 还成本最低

改屏灯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