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 用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8-11-05):
华硕X43S 用一会就黑屏,但是电流还在,换屏,假焊显卡,刷BIOS

网友:
华硕机器好多都是这个故障 还没有图纸确实很烦人啊 这个没有通病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
黑屏后还能外接又反应没

网友:
AMD的显卡吧,这主板好多显卡问题的

网友:
换主板?这个可以有,楼主你太牛逼了,想不佩服你都不行。。

网友:
用一会就黑屏可能是显卡问题,这款华硕机器发热量很高,容易烧显卡

网友:
黑屏的时候LID正常吗 是否是暗屏?

网友:
现在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  换南桥换显卡   换CPU  还不行就换板  换板不行就考虑转行吧

网友:
楼主的描述有点少啊。。。。。。。。。。。。。。。。。。。。。。。。。。。。。。。。。。

网友:
基本都 是显卡

网友:
显卡更换试了没!!!!!!!!!!!!!!!!!!!!!!

网友:
楼主想说什么、、、、、、、、、、、、、、、、、、、、、、、、、、、、、、

网友:
机器好多都是这个故障 还没有图纸确实很烦人啊 这个没有通病没办法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