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信LED32KJD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1-05):
海信LED32KJD20液晶电视不开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海信LED32KJD20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海信LED32KJD20机器,版号RSAG7.820.5340/ROH 主芯片RTD2649。故障是液晶电视不开机。

  拆机发现无12V电压,电源吱吱异响,拔掉电源板与主板连线测量12V输出正常,测量主板12V对地短路,断开主板所有12有关的DC/DC转换电源,当查到N18 AIC2863-5时发现电容C012对地短路,查图纸此电容为100N/16V,跟换电容12V正常,因拆板回来修用12V3A电源代替,电源主板供电,因此将开待机控制关V002的B基极接地强行开机。

  注意:此主板有一组1.0V1.1A供电对地电阻只有45欧左右,提醒同行不要误以为主芯片短路。芯片是QFN封装的,因为我就犯错了,还好我把芯片拆了又焊回去了,读出打印信息是想知道主板工作没有,上图和打印信息大家看吧!

  机型:

  电源板:

  逻辑板:

  主板:

  故障点电路:

  CORE_1V0电压:

  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