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HP CQ42,G42独显改集显最完整,最稳定的方法

楼主(2018-11-05):
       最近修到一个HP CQ42独显问题,客户说在别家修过一次,用了3个月又坏了,我告诉客户如果修好以后还会坏,换显卡价格贵,也用不住,如果不玩游戏最好改成集成显卡就稳定了,客户也同意了,论坛有几个CQ42独显改集显的帖子,但是本人分析了一下,有的帖子说的不完整,有的帖子把一些不该去掉的去掉了,该添加的没添加,造成一些改完灰屏无字符,用着蓝屏不稳定,或者改完不亮机等等故障,而且刚接触维修的小白根本改不明白,不会看图纸,连找个电阻位置都找不到,我根据以上这些问题,总结一个最完整的帖子,让任何人看了都会改,而且按照我的帖子一步一步改完,只要焊功没问题,保证百分百亮机,而且百分百稳定,这台机器改完,我安装WIN7系统测试一个星期,没发现任何问题,一切稳定。
  英特尔HP CQ42,G42(DA0AX1MB6F1 REV F,DAAX1IMB6AO REV A)改集显步骤
第一步:确定机器是独立显卡问题后,客户同意改集显,报价后,拆出主板。
第二步:把CMOS电池拿掉,上BGA设备拆掉独显芯片,然后用风枪拆掉正,反面四颗显存。

第三步:拿掉CPU,把CPU下面的那颗0电阻拆掉。

第四步:把屏线接口处的电阻往前排空位移动。

第五步:把下面图中红框内电阻拆除

第六步:看下图

第七步:看下图,红框中电阻:R301,R309,R310,R311,R318(添加0欧电阻或飞线连接)
                           黄框中电阻:R305,R315(添加10K电阻)
                           绿框中电阻:R292,R299(拆除0欧电阻)
                           粉框中电阻:R290(添加2.37K电阻)
                           紫框中晶振添加25M晶振)

第八步:看下图

第九步:看下图

第十步:改完装好主板点亮测试

      只要按照以上步骤认真完成修改,只要焊工没问题,保证百分百亮机,百分百运行稳定,所有人看了都会改,简单明了,希望能帮助一些初学者,如果有错误的地方,希望大师们及时指出,谢谢,如果此贴能帮助到各位朋友,希望多给加分鼓励,在下感激不尽!!!

 会员12991962元2023-9-16 19:30
 会员9205972元2023-8-5 19:04
 会员7305332元2023-5-17 13:30
 会员6758402元2023-4-6 15:18
 会员6756972元2023-3-20 11:22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人家把方法都分享出来了,弄着就不费劲了

网友B:
我听船长说 改集显去掉独显的PCIE总线的耦合让U认不到独显就自动开机集显   是不是这样也行

网友C:
CPU座子内的 0 R电阻不拆短路“是不拆除就好导致短路是吗”?

网友D:
联想E40独显能这样改成集显吗??大神。。。。求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内的 0 R电阻不拆短路“是不拆除就好导致短路是吗”?

是必须拆除!改完集显就要拆除!不改就不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船长说 改集显去掉独显的PCIE总线的耦合让U认不到独显就自动开机集显   是不是这样也行

这个是按笔记本设计的电路来改的,有的本直接拆掉显卡就行了,或者断开显卡供电电感,每个主板改集显方法是不同的,如果主板设计没有预留集显所需电路,那就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按照我整理的方法,不会看图纸的都能改成功!!你可以试试!!

网友E:
BIOS还需不需要烧写成集成的,还是直接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还需不需要烧写成集成的,还是直接就可以使用

不需要刷BIOS,保持原来的BIOS就行!!

网友F:
这机器从没想过要改集显,真tm厉害啊   问下一这桥是gm45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联想E40独显能这样改成集显吗??大神。。。。求回复

联想E40 不是独显和集显共用的PCB电路,独显主板没有预留集显电路,E40集显主板设计有单独的集显PCB电路,独显是无法改集显的,这个机器太老了,买个集显主板也没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从没想过要改集显,真tm厉害啊   问下一这桥是gm45的吗

当然不是GM45,是HM55的桥,I3 390一代的CPU,CPU里集成显卡的。

网友H:
我改的到现在也没返修,不需要干掉显存,,,,AMD的CQ42,我没改成功,楼主要是遇到了,可以试试

网友:
老司机你怎么有这么详细的资料?

网友I:
楼主真得花了不少功夫,虽说很稳定,但一代的集显基本上就是部不能移动的手机,功能不是一般的弱。看个高清电视都不流畅。

网友(点评):
高手,学学下

网友:
我靠,这么麻烦,看得我头皮都发麻了都

网友:
hm55平台的改集显一直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很多没有集显部分的电路和供电

网友:
这个讲的很详细图文都有,不会看图纸的也会改。

网友:
好教程,楼主无私奉献非常给力!

网友J:
还有个地方要改

网友K:
个人楼主这个贴子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好,如果这贴子从原理上入手,比如增加一些电路图,和为什么这么改的说明,这个贴子就完美了,让网友下次遇到别的机型能有参考价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上个月27日的贴子中换个3000欧的电阻,假设没图没点位图,如果只是一语带过,而不去说这是分压部分的,那么一些新手下次遇到相类似的问题就不会处理,所以改或换的地方如果有解说对我们小白来说最好了,谢谢楼主分享,祝楼主早上精华贴。给你加分了

网友:
感觉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还有弱弱的问下楼主,您是参考集显图纸改的吗,

网友:
是我我会选择换显卡,现在的显卡不贵

网友:
55的桥去独显供电电感是不能亮机的,甚至不会跑码,最起码都是65以上的

网友:
高手  这才是  真的高手

网友:
联想y470试过断开独显供电电感后能正常使用集显!楼主这个好经验,下次遇到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很细,很好,下的功夫大于它的价值111

网友:
工程量很大啊,楼主真威武,以前遇到过一个cq42的我修了好几次显卡了

网友L:
太,麻烦了,这个看的头昏

网友:
这么巧,昨天改过一台G42一样,改完温度高,换CPU就好,,原来是CPU太热搞坏显卡。

网友M:
忘了告诉你,闪存是不用拆的。。。。。

网友:
楼主这技术确实牛,小白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在哪里  我这么没看到图???这么改 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改的到现在也没返修,不需要干掉显存,,,,AMD的CQ42,我没改成功,楼主要是遇到了,可以试试

显存拆掉可以维修用到,还可以卖钱,留在客户主板上也是浪费资源,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得花了不少功夫,虽说很稳定,但一代的集显基本上就是部不能移动的手机,功能不是一般的弱。看个高清 ...

这个一代的I3  390网上看电影没问题的,我测试了,放了一个星期电影了,超清的,不卡,低端的U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有个地方要改

还有哪个地方需要改? 你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方法改完已经很稳定了,如果你觉得还有地方需要改,可以分享给大家,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个人楼主这个贴子从技术层面来说很好,如果这贴子从原理上入手,比如增加一些电路图,和为什么这么改的说明 ...

如果增加电路图,怕小白看不懂,说的太多了,小白们感觉太复杂,就会放弃改集显这个念头了,这个方法主要是让所有人都能看懂,出发点不同。我发的帖子主要是照顾到一些初学者,没想要什么精华帖。想要精华帖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太,麻烦了,这个看的头昏

这个我写的已经很简单明了了,没上电路图,怕你们看着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M:
忘了告诉你,闪存是不用拆的。。。。。

拆掉显存留着以后维修用,或者可以换钱,留在客户板上也浪费,对吧!

网友:
技术厉害    争取上精华帖。。。。字数

网友:
厉害了,大神,这个耐心杠杠的,,,,,,,,,,,,

网友:
总结费时费力,感谢楼主分享,已加分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如果增加电路图,怕小白看不懂,说的太多了,小白们感觉太复杂,就会放弃改集显这个念头了,这个方法主要 ...

其实您的这贴子应当上精华贴,增加电路小白不是看不明白,反而更能理解,要从您的技术层面去剖析,讲原理,如果看的人嫌麻烦,那他连学习的精神都没了来这里看什么呢,楼主您说是吗。这里仅代表言论不是针对任何人,相反我很敬重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联想E40 不是独显和集显共用的PCB电路,独显主板没有预留集显电路,E40集显主板设计有单独的集显PCB电路 ...

哦。。。。原来是这样子!知道了。。不在对E40抱有幻想了

网友:
总感觉这么改真不如换块显卡改善下散热来的正式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根你这个学习着改呢,

网友:
                 这机器修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其实您的这贴子应当上精华贴,增加电路小白不是看不明白,反而更能理解,要从您的技术层面去剖析,讲原理 ...

有些来看帖朋友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来学习,多数是想马上修好笔记本,然后收钱是真格的,不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也不会来搜索这个帖子,所以用最简单明了的办法让他快速修好收钱是最重要的!要学习电路还是到迅维总部学一下比较好。没有基础,你弄一些电路图,他根本看不下去。

网友:
按照这个整理的方法,不会看图纸的都能改成

网友:
这个帖子说的太好了,我按照你的方法已经改成功了,谢谢师傅能发这么好的帖子,我不会看图纸,都改成功了。

网友:
可以,下次改的话能参考一下

网友:
还这样搞维修的不多了,,技术很好,,,但劝劝同行,维修的路真的很艰难,,,,,

网友:
我改了一个g42的但是改了之后只能接内屏,外屏不显,是不是vga电路也要改啊?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经验不错。。。。。。以后碰到这种问题 也可以改集成了。

网友:
楼主厉害。以前改过一台联想的,没成功,不知是哪里还有问题。换了板子。

网友:
楼主太牛了,技术杠杠,加分!!!!!!

网友:
这个改装真的不容易,一般就直接换板或放弃了。

网友:
留个脚印  以后遇到的时候试一下

网友:
谢谢 分享 正好需要 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学习;

网友:
这个好    先收藏起来。。。。。。。。。。。。。。。。。。。。。

网友:
厉害 厉害  碰到好多这个修好返修的  这下可以彻底解决了

网友:
好多换显卡的客户都不愿意了,改一下客户基本也都能接受了

网友:
老板思路的却跟一般人不一样,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
楼主这集显改的好牛呀,以前没改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
把这个研究出来一定没少花时间,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对,一块集显主板也就130左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改这么多 楼主怎么知道的     厉害

网友:
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网友:
我想请问一下版主,现在看个帖子都要钱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对,一块集显主板也就130左右.................

板子虽然不贵,但是如果你给客户换主板最少还要加100元人工费吧?算下来230元,客户一定会嫌贵,如果你不花钱在料版上拆几个件改成集显收150,客户应该可以接受,你还体验了一次独显改集显,小有成就,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现在该集显的真多 买显卡也不一样是好的

网友:
老哥这波厉害了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可以这样改  涨姿势了

网友:
这鸟机器今年就没有来到几台,有两三台是换显卡了,还没有改过集显,一定得学习,,一定得加分

网友:
要是早5年放出来,那就不得了,呵呵

网友:
这个几年前都能改了啊

网友:
哦,,,,哈 哈,,,,,,,,,,,,,不错,优秀。。。。。。。。。

网友:
下次试试              多谢楼主

网友:
人家把方法都分享出来了,弄                        着就不费劲了

网友:
呵呵  改好稳定就好哦

网友:
厉害了大哥,我认你做大哥,你教我修电脑

网友:
精品文章               。。。。

网友:
不错,很详细,下次遇到也可以这样改了

网友:
做事很有条理,我都好久没有总结这些东西,都是修好了就修好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不过太浪费时间 了,不如买个主板来的快,像这种主板,我都保10天的,

网友:
这个太麻烦 主板也不贵

网友:
不错的帖子    现在这种机器修的很少了   市场上很少见了

网友:
改得很好,就是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保存好了,我最喜欢独显改集显的贴子了,省去很多麻烦,我是被卖芯片的坑惨了

网友:
改集显还是稳定多了

网友:
改的稳定不?

网友O:
我刚才改了一台已经完美成功

网友G:
引用 网友O:
我刚才改了一台已经完美成功

那就恭喜你改成功,赚到钱了,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希望你也多发技术贴帮到更多人。

网友:
分析的好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就恭喜你改成功,赚到钱了,能帮到你我也很开心,希望你也多发技术贴帮到更多人。

好的                        肯定会发

网友:
以前看了论坛的方法已经改好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都写这么清楚了,还嫌麻烦啊?换主板可以,耽误时间,成本提高,客户还能修吗?改集显,节省成本,还稳定,剩下都是手工费,而且你改完也有一种成就感,不是用钱能买来的,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一目了然,这个方法不错,遇到后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值得我们的同学好好学习

网友Q:
怎么判断一款机器能不能 独显改集显!请指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Q:
怎么判断一款机器能不能 独显改集显!请指教,谢谢

这个是需要看图纸,按笔记本设计的电路来改的,有的本直接拆掉显卡就行了,或者断开显卡供电电感,每个主板改集显方法是不同的,如果主板设计没有预留集显所需电路,那就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需要看图纸,按笔记本设计的电路来改的,有的本直接拆掉显卡就行了,或者断开显卡供电电感,每个主 ...

哦!受教了。这个要看图纸才可以知道!这方面还的慢慢摸索。谢谢。

网友:
終於找到高清圖CQ系列改集顯
學習了

网友:
楼主牛X,这款机器以前遇到都只有修显卡,显卡修不了就只有放弃了,现在想想早看楼主这贴子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这机器从没想过要改集显,真厉害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直接替换全新显卡的  没必要改 还动那么多电路

网友:
6逼了。技术也太扎实了

网友:
主板便宜 直接报价换主板稳当  报价还容易

网友:
可以改集显就是好,这破机器修了很多老是不稳定,但是现在发出来修的又少了

网友R:
这种机器都快淘汰了。现在遇到这种一般就是换改 太麻烦了。耽搁时间

网友:
只要功夫下的深,铁杵都能磨出针,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机器都快淘汰了。现在遇到这种一般就是换改 太麻烦了。耽搁时间

有料板的话,其实不麻烦,按照图一改就好了,而且很稳定,比换板成本低,都是手工费,还有的机器也能改,但是需要改的电路实在太多了,飞线也多,就算研究出来也不会有人照着做,这个还算简单的。

网友:
在哪里弄得这么全的资料???666

网友:
楼主手把手教大家赚钱的节奏啊

网友(2018-12-06):
有维修精神、 现在还有几个改哦

网友:
楼主看了多长时间的图纸啊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分析的简单明了!

网友S:
显存一定要除下来吗?镜头正好来一太 准备干了

网友T:
楼主好牛x 这么麻烦都搞的定,厉害了,如果客户愿意我感觉换主板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S:
显存一定要除下来吗?镜头正好来一太 准备干了

显存拿下来可以维修备用,也可卖钱!不拿也没事!留在上面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存拿下来可以维修备用,也可卖钱!不拿也没事!留在上面浪费了!

改好了 谢谢 一次性亮机  装系统测试下就2.37K 找了好久 后来用2K的 没什么影响

网友G:
引用 网友T:
楼主好牛x 这么麻烦都搞的定,厉害了,如果客户愿意我感觉换主板更好

客户是花钱越少越开心!你换主板比改集显成本高多了,利润比换主板高!自己还可以练手!何乐而不为!

网友:
早看到这个贴子就好了。。。我都换了很多显卡。关键是还容易坏

网友:
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要我就直接给换集成的主板了 楼主果然够耐心的了

网友:
真厲害啊!!!到底怎麼研究出來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以后遇到此机显卡出问题就可以改集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是花钱越少越开心!你换主板比改集显成本高多了,利润比换主板高!自己还可以练手!何乐而不为!

嗯。支持楼主,好样的,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从没想过要改集显  楼主,真厉害啊

网友:
确实是很不错的帖子,谢谢了

网友:
HP  CQ40是老板子了   换板子便宜

网友(2019-01-09):
大神级操作,确实耗时间,不过能改好也是厉害

网友:
楼主分析到位,谢谢分享

网友:
真是舍得花钱花精力,在刀尖上游走

网友:
楼主花心思了啊  测了一个礼拜 希望下次遇到就方便了

网友:
楼主辛苦分享,对技术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家把方法都分享出来了,弄着就不费劲了

网友:
很厉害,理论知识很好,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座子内的 0 R电阻不拆短路“是不拆除就好导致短路是吗”?

对!是必须拆除!你就拆掉就好了!

网友:
以前要是知道能改的话,那就好赚钱,现在不行了,这板子也不值钱,而且电脑也要淘汰了

网友:
观察仔细  基本功过硬   最主要的还是能发现主板上的一丝丝不一样

网友: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能半个小时搞定的问题,非要花100多再花两天时间去搞,何必呢?

网友:
先收藏了,就是不知道这破HP的板怎么就那么贵。

网友:
心里有图纸 修机就简单 先收藏这个方法 遇到了试试

网友:
高手   高手   学习了

网友(2019-02-19):
CPU底座下面0欧电阻是个什么电路。说下呗

网友:
以后有机会改一改 学习了。。。。。。。。。。。。。。。。。。

网友:
写的真详细,学习了!!不错,下次碰到来改!!

网友:
来学习了, 看得还是很明白,新手上路

网友:
就这样改好了?高手啊。多多学习了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的帖子了学习中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技术是好技术 贴子也是好贴子 但是这板子碰上的机率不高了!!

网友:
这种机器还这样折腾 真心艺高人胆大 能收多少米 直接换个没通病 也才几百大洋

网友:
这个确实厉害了..................

网友:
耐心确实好 这种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这个我改过 很稳定的

网友:
这个可以!!!!!!!!!!!!!!!!!!!

网友:
改装的话有的客户还不同意呢,总觉得自己的话

网友:
下次遇见就可以这样改了

网友:
这些是干货啊 收藏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非常强悍 以后维修有方向了。谢谢

网友:
改集显还没有试过

网友:
真是干货啊 真佩服楼主的功力 教会了方法但是原理还是一头蒙蔽

网友:
修本辛苦 发帖子更不容易  谢谢分享 学习了

网友:
高手,不错,下次可以改改,学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有点东西 现在改集显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这不单单是只看物价的价值啊,这种改动也是一种经验,一种路径,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通过这种情况举一反三,有时候能在其他地方也用得上,我觉得很有价值

网友:
你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方法   厉害  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
无私奉献

网友:
   好东西就是拿出来分享的!尤其是技术,只有自己知道有什么用呢!不拿出来分享,等这款笔记本彻底消失了,留着这个技术还有什么用呢?早点拿出来能让这个技术发挥最大的作用。
    就好比以前的功夫大师,教徒弟还留一手,最后徒弟收徒弟又留一手,到最后还有什么功夫可言!最后功夫就变成今天的花架子了!类似体操,锻炼身体而已!!!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一台 按照楼主的办法试试

网友:
今天又改了一个HP G42,一遍成功,注意一下,2.37K电阻如果不好找,可以用2.18K代替也没问题。

网友:
其实这个本当时的销量还是很大的,遇到过好多了,这个本运行速度还可以,集显在线看高清视频都不卡,目前还不至于淘汰,所以有这个本的客户还是很多,改一下集显还能用几年,大家抓住机会吧!!!

网友:
这个我就从来没改成功过     哎。。。。。。。。。。。。。。。。

网友:
楼主好细心 再别的地方修过的主板被人动手脚  不好弄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可以用上。

网友:
我碰过比较轴的客户 就是要独立显卡。。。

网友:
如果我试试有分的人    一定给点金币   奈何太穷   捧捧场吧

网友:
不错,现在独立显卡太容易坏了,不错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正好用上,不错。。
高手。。。。。。。。。。。。

网友U:
改装太麻烦了,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网友:
下次碰到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这个做的非常的666 很到位 一看就会

网友:
引用 网友V:
改装太麻烦了,也费时间,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改装没有成本,换集成主板成本高,而且没什么意思了,改集成显卡电路,成功了有成就感,也能多赚钱,换主板报价比改集显价格要高,客户不容易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改装太麻烦了,还不如换块集成的主板

改装没有成本,换集成主板成本高,而且没什么意思了,改集成显卡电路,成功了有成就感,也能多赚钱,换主板报价比改集显价格要高,客户不容易接受。

网友:
独显做好散热 一两年都不返修 不过这独显性能现在也够差的 和集显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焊工可以啊

网友:
惠普的机器显卡修了也挺稳定的 重植显卡也没出问题  改集成显卡真是头疼

网友:
个讲的很详细图文都有,这技术确实牛,小白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不错,确实是一种好办法。。。,,,,,,,,,,,

网友:
这个看着好复杂啊 但是佩服你的耐心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境界 。。。。。。。。。。。

网友:
    电脑有点老了!早点看到就更好了

网友W:
这可是HP的一款神机,(康柏CQ系列)想想在2011年那会,接了都不知道多少台这样的机子,不是重新加焊,就是更换芯片,那个时候要是有这方法,就太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传授经验,小白学习了

网友:
按照楼主的方法改了一个 完美 谢谢分享 无法加分了见谅。

网友:
这个技术贴还是非常不错的 虽然这个板子不贵 但是总有客户说换板就不修的 这个正好

网友:
老师傅厉害..  分享方案很好, 收藏了...

网友:
那么长  楼主也是辛苦了

网友:
这个可以收藏,估计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可是HP的一款神机,(康柏CQ系列)想想在2011年那会,接了都不知道多少台这样的机子,不是重新加焊,就是 ...

说的对啊!这款机器确实是神机,集显看高清电影都不卡,普通机械硬盘运行速度都很快,办公家用完全没有被淘汰的感觉!!!

网友:
高手啊!这个留着以后碰到也这么干!

网友:
这个是按笔记本设计的电路来改的

网友:
看的正起劲那要钱了穷啊 才开始干维修

网友(2019-03-21):
谢谢楼主无私的奉献,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值得借鉴和参考!

网友:
学习了                           这个要收藏起来

网友:
看起来很麻烦。这样还不如叫客户多花点钱还主板了

网友X:
BIOS还需不需要烧写成集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X:
BIOS还需不需要烧写成集成的,????

不需要刷BIOS,就保持原来的BIOS就可以!

网友:
可以可以  以前没改好过  说一代的不好改  下次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需要刷BIOS,就保持原来的BIOS就可以!

嗯。  谢谢 楼主回答。,,,,,

网友:
上次遇到过一个。改了之后经常死机,可能他U有点问题,后来没办法就重新归位后换的显卡...

网友:
都是大神级别的人物 学习学习吧

网友:
厉害啊,佩服佩服啊啊 大师技术太厉害啦

网友:
楼主共享精神值得鼓励!论坛需要你这样的大师!精品文章

网友:
这样维修确实显示技术高超,关键是此暖手宝改完能收多少钱???

网友:
故障明确,定位精准!谢谢分享!

网友:
这集显改的一般人做不到 楼主是高手啊啊啊

网友:
这个显卡确实容易坏。

网友:
第二次看了,我试了按楼主的方法弄,没弄好,可以南桥坏了。
你的笔记本原故障什么?是独显问题吗?改不好也不至于烧南桥啊!可能是哪个地方有焊锡短路了吧?
详情

网友:
理论加实践出高手,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因人而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