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扣上电 定电流70 求帮忙

楼主(2018-11-05):
    刚刚重植了CPU   重植时候 CPU各路供电 和对地都正常 但是扣上电之后定在70毫安  应该是漏电  尝试过触发 没有作用 电流依旧在70  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你一定是没查完   还有别的供电没出来  你要仔细查看缺少那个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定是没查完   还有别的供电没出来  你要仔细查看缺少那个供电

会不会是我的CPU没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