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无背光求助

楼主(2018-11-05):
论坛上说是2.2的电阻问题 我没有看到  求助哪位师兄知道的提点下

网友:
无背光修背光!   看下点位图就知道了

网友A:
看下电路图吧。

网友:
不要完全的按照这个所谓的通病去查 具体板子具体分析

网友B:
我看到楼主的帖子大部都是在找师兄,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沙师弟?

网友:
找个点位图来看一下,也不一定都是这个地方坏,按他说的这个解决方法对比一下自己的故障是不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楼主的帖子大部都是在找师兄,难道楼主就是传说中的沙师弟?

大师兄大师兄不好了,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二师兄二师兄不好了,师傅被妖怪抓走了。。。。。。。。。。。。
大师傅大师傅不好了,这个主板不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路图吧。

饼哥这位楼主是你的高徒吗?好多找师兄的帖子

网友:
查背光供电,开启信号呀

网友:
屏幕上的高压线 从接一下就好 修了好多个 800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