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I不开机

楼主(2018-11-05):
现象:联想 LENOVO   THINKPAD X230I不开机
          取掉电池,用电源,能触发,0.6A电流,黑屏。
          再取掉内存,也是0.6A电流不开机。
          再换内存。0.6A电流不开机。
有没有大神遇见过这个问题。求解……。
BIOS吗?明天刷刷看。在线等……。

网友:
在线等待回复……明天刷一刷BIOS看一看。是不是BIOS问题。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求解……。

网友:
这是没过内存  看东芝芯片没开启那个供电

网友:
不开机时看什么电压没了,开机0.6时,判断看内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没有太多的捷径,认真查吧

网友:
什么鬼?不开机跟不亮貌似楼主都没有搞清楚。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在说,现在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这种情况下,怀疑内存不过,直接测下内存的几个供电是否正常!想快点的话

网友:
这个事新手吧,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