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触发电流只有0.023

楼主(2018-11-05):
      接到一台同行送过来的IPAD5,说是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连电脑也连不上去。拆开屏幕将主板稍微抬起量了下电池的电量有4.2V,同行说昨天充了一晚上电那说明充电电路应该是好的。用直流电源强行开机电流能上到0.078看这个电流应该是能进DFU模式,但是连上电脑却没有反应。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类似的问题,电流能上到0.078左右连上电脑就显示DFU模式,换个硬盘基本上就好了。那这个还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呢?量了一下硬盘的供电3.3和1.8都是正常的。那就先把硬盘取下来吧,除胶拆硬盘一气呵成再把主板连到电脑上此时电脑上显示DFU模式了,看来还是硬盘的问题啊,将硬盘放到测试架上可以读取正常的容量同时硬盘的数据也能正常读出来。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换了个16G的硬盘将原硬盘的数据写入此硬盘里面,植锡主板硬盘焊盘除胶再涂上一点焊油将硬盘装上去也没有问题。冷却之后连上电脑却一点反应都没有,硬盘没装好?应该不会啊!用直流电源强行开机电流到0.023就不动了,看到这样电流心里一阵拔凉难道是把暂存吹爆锡了?放到显微镜下看了看,没有爆锡啊/ CPU也没 爆锡啊,之前这个IPAD不管是MINI还是IPAD 5 6 9.7硬解ID都搞了50几个了,都没出过问题都是一气呵成,难道这个就被我吹爆了?还是不相信触发量了一下暂存和CPU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复位也是对的 总线的阻值和电压也都正常。0.023这个电流有可能是24M晶体没有起振或者是损坏。从料板上拆了一一个24M的晶体换上去之后,还是老样子。难道真的是把暂存吹爆了?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请告诉我一声!免得我一阵猛搞!

网友A:
ipad5暂存没那么容易爆,mini2上下层的吹爆过

网友B:
把硬盘拆下来,再重新写一次数据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拆下来,再重新写一次数据看行不行!

硬盘我已经拆下来了,硬盘就算不装最起码也应该能进DFU模式啊,现在连DFU都进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5暂存没那么容易爆,mini2上下层的吹爆过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之前搞了那么我IPAD都没爆过。这个有点想不明白了

网友C:
小电流的不好搞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流的不好搞 。

是啊,是不好弄。又不愿意去动暂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