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420 电流0.3A不亮机

楼主(2018-11-05):
昨天接到同行送来的Dell 5420,说是用10分钟或20分钟会掉电,版号
试机确实能亮机,但进系统1分钟就掉了
怀疑是要清灰,如是拆机,发现风扇不是很脏

如是清理一下装机,再点,电流上到0.3A不动了
HM77的机器,看这电流应该是CPU供电没有出来
拆出裸板,发现不但CPU供电没有,管家供电和锁相环供电都没有

调出图纸管家供电的PU56EN没有
来源为锁相环供电的PU6芯片的PG,PU6供电和开启有电压,此芯片内部集成上下管
感觉这个芯片应该容易坏,换一个,涛声依旧,感觉骗了我
但是这不合常理啊,仔细测,发现供电有5.7V左右
供电来自待机芯片PU1示波器测如下,电压高了,而且不平滑
找个电容换了,平滑了,但还是偏高
没进水,直接换了待机芯片TPS51125,电压如下
按开关,电流一路闯过0.3A,上到1点多跳变亮机
亮机图

网友A:
管家供电
久了不修,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供电了。

网友B:
也就是是待机芯片引起的开机掉电导致无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家供电
久了不修,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供电了。

6.7芯片组里面的VCCSA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是待机芯片引起的开机掉电导致无CPU供电

是啊,就是5V偏高,引起RT8068A不能正常产生VCCPLL,导致后面全没有了

网友C:
楼主你那根香烟是什么牌子的,好抢眼。

网友:
老司机啊,不错,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管家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管家供电

HM6X和HM7X的芯片组搭载的2代或3代CPU里面的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
待机芯片挂了,导致电压带不起来,这种掉电的问题就怕拆就可以了

网友:
原来是待机芯片不稳定导致5V供电 带不起了

网友F:
楼主的用词好扎眼,如是,于是,傻傻分不清

网友:
非常不错的经验 留个脚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下,什么叫管家供电

确定你是高级工程师

网友:
这个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pwm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HM6X和HM7X的芯片组搭载的2代或3代CPU里面的系统管家供电

VCCSA和VCCIO这个倒是知道的,但是叫管家供电第一次听说,谢谢解释。只知道一般像常见的系统供电,总线供电,锁相环等等这最常见的叫法,看来要多学学一些术语。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
6系列7系列都有管家供电,这个就是和5系列的不同

网友:
VCCSA本来一直以为是叫代理供电,没想到叫管家供电,VCCIO倒是知道叫总线供电,看来不能光从英文上理解,还要多看看你们的贴子,

网友:
有图又有文字说明,读者看了一目了然,赞。。。。。。。

网友H:
都不晓得什么是管家供电

网友I: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确定问题,要是我量到有5v电压都觉的正常了,楼主老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不晓得什么是管家供电

嗯,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一直管它叫代理供电。哎看来还是不行啊。菜鸟就是菜鸟没办法飞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定你是高级工程师

我只是一个一直在学习中的菜鸟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确定问题,要是我量到有5v电压都觉的正常了,楼主老司机啊

这个倒是啊,自从买了示波器,一直在用它,有些电压还真不能用万用表去量,查不准。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问题,没有示波器别人还修不了呢

网友:
这个电流 电压都没全吧

网友:
                             一般多是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good to learn that not only capacitors but chip itself can be faulty.Well done

网友: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用词好扎眼,如是,于是,傻傻分不清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根香烟是什么牌子的,好抢眼。

我这香烟是大众牌,都是客户发的,其实我不抽烟的。有时候看到诸位老司机陷入思索的时候,抽根烟思路就来了,感觉和老司机们的差距就是不会恰根烟啊。

网友:
原来是楼主自己的叫法,大家都不这么叫。

网友:
有示波器修这类故障方便多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确定你是高级工程师

这个没什么奇怪的,有人喜欢叫管家,有人喜欢叫VCCSA。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确定你是高级工程师

是不是北方人爱叫管家,南方人爱称VCCSA

网友:
没开启电压肯定开不了机器了   看下SLP没开启那个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北方人爱叫管家,南方人爱称VCCSA

这个就要问题本人啦。我可不是那样叫。该是什么名我从不改。除非各地方叫法不一样。

网友:
5v偏高导致的开机不显示 还是比较少见的 幸亏有示波器

网友:
是 这个吗

产生VCCSA(0.85V/0.9V)电压正常后产生HWPG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香烟是大众牌,都是客户发的,其实我不抽烟的。有时候看到诸位老司机陷入思索的时候,抽根烟思路就来 ...

呵呵!可能现实比想像的残酷许多,远远不只是想你根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香烟是大众牌,都是客户发的,其实我不抽烟的。有时候看到诸位老司机陷入思索的时候,抽根烟思路就来 ...

呵呵!也许现实比想像的残酷许多,远远不只是想象的一根烟的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要问题本人啦。我可不是那样叫。该是什么名我从不改。除非各地方叫法不一样。

呵呵,有个性,我一直就叫英文名

网友G:
其实搞不好,他也就自己形容性。词取了个名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
有图又有文字说明,读者看了一目了然!

话说:我的垃圾优利德的示波器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搞不好,他也就自己形容性。词取了个名

听过船长课的都把VCCSA叫管家供电,不是我随便取的个名字。但是你们叫什么名字也行,个人爱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有个性,我一直就叫英文名“威扩”

叫法不一样吧,迅维一直把VCCSA叫管家供电,VCCVCORE(CPU核心供电),我们称为"威扩“

网友:
自古评论出人才。我就是看了评论才明白的。不然看楼主发的贴就一脸懵逼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佩服,小弟自自愧不如!

网友:
这个好谢谢楼主的帖子哦,谢谢,十分感谢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强大,多看贴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