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25开机无显问题

楼主(2018-11-05):
朋友那弄来一台联想一体机,型号B325,开机风扇转,不亮无显示,AMD带显卡的CPU换过,现象还是一样,后来接上硬盘发现硬盘灯会读盘闪。

想问问这是什么问题?

哪个是BIOS芯片?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下

网友A:
按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恒流板或者屏坏。

网友:
没有外接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你描述的故障,应该是恒流板或者屏坏。

没背光,但仔细看屏幕上也没有显示

网友B:
把显卡旁边的供电芯片APL5930换了

网友C:
这个升压板 坏的多啊   ,  有大小写  改个升压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卡旁边的供电芯片APL5930换了

apl5930这个芯片3,4脚有输出1.00V,是否正常?另外PC155电容正端电源也是1.00V,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升压板 坏的多啊   ,  有大小写  改个升压板试试

一般没背光也看得到屏幕显示的字符吧?但这个完全看不到

网友:
apl5930这芯片坏的很多,就在铜管下面,高温导致这芯片容易坏

网友:
一般通病就是这个APL5930坏了。修过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