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开机就显示温度过高,求思路。

楼主(2018-11-05):
手机无发热无漏电,开机电流正常。原来是无电池数据,换了电池座正常使用几天。怎么下手呢?

网友:
摸摸wifi有没发热,没发热就几个热敏电阻,挑掉试试

网友:
碰到过一台,WIFI坏的.可以试试看

网友:
电流正常查下热敏电阻、

网友:
看看温度检测电阻

网友:
通病是wifi芯片导致的温度高  看实际情况 拆下来摸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