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棘手问题,求助。

楼主(2018-11-06):
板子原本是好的,拆屏线的时候不小心镊子碰到,啪的一声,短路了。
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0.1左右。待机芯片发烫,经检查是第8脚+3VL短路,拆EC短路解除了,订了个EC装上去,待机一切正常了。
可是电流直接跑到0.78就没什么变化了。于是从另一台完好的CQ40对换BIOS,换内存,换CPU都无果。

两张板子对比,各大电感供电几乎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好的板子CPU供电1.1V。坏的那张0.9V,而且坏的那张用示波器抓内存的SMBUS只有3.3V电平,没有波型。

+3VL应该去了,EC BIOS 南桥。EC和BIOS和CPU和内存都换过了。

难道接下来只有换南桥了?

网友:
3v短路估计南桥也挂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A:
最开始是换屏吗?还是拆主板,pch和显卡都有可能的。屏线的线路主要是接pch和显卡的。建议先换pch吧。毕竟内存没波形。

网友:
一不小心搞大了!修好记得反馈一下!帮顶!

网友:
那你可能现在只能换桥了。+3VL短路很容易烧到桥,而且不跑码

网友:
我经常是扩大问题的?不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是换屏吗?还是拆主板,pch和显卡都有可能的。屏线的线路主要是接pch和显卡的。建议先换pch吧。毕竟 ...

对,刚开始是换屏,电池忘了拔出来,不小心镊子碰到了。

网友:
桥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