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21.5显示维不开机

楼主(2018-11-06):
同行拿事又了一台杂牌2.15的LED显示器,已拆开,说是不开机。连好板通电试机,插电瞬间,兰色指示灯亮一下即息灭,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测量电源电压,驱动板去向供电只有2Ⅴ,拔掉驱动板单测电源,5V正常。是电源负载能力弱或是驱动板短路或液晶屏短路拉低了电压,不连屏,故障依旧。驱动板接屏,可调电源外接5∨电压,开关机正常,接VGA线连电脑,强光手电照屏,有正常画面,可以确定电源负载能力弱。重点查电源,细观查电源板,成色比较新,电容无鼓包漏液现象,通电重新测量5Ⅴ电压正常,示波器测波形无明显异常,初步排除后级滤波问题,难道5V整流管不良?更换之后无明显改观,重上查前级,300正常,尖峰脉冲吸收电路正常,电源芯片供电整流二极管及50Ⅴ10uF电容直接替换,涛声依旧,难道电源芯片不良?那是烦人的个麦粒大小的六脚芯片,丝印35,手上没有。怎么办?换板?电源板体积小而电源口背出不好替换,维修进入艰难的境地,此时已心烦气燥,休息片刻,冷静一下。待心情平复,又拿起电源仔细观察,突然发现5Ⅴ整流管后面电感前面的电容原厂只有一个,并且容量只有470uF,和其它机器相比滤波容量明显偏低,会不会是这个原因?用1000uf换掉试试,这一换不要,奇迹出现了,机器立马显示正常了。反复冷机热机测试,都没问题。回头思考,示波器测不出来了,说明电容量降低不是太多,降低不多为什么不能用?设计容量本身偏低,稍降容便影响到了复载能力。只能这样解释,板子和元件都很新。

网友:
“同行拿来一台21.5杂牌显示器‘’ 不好意思,开始就写错字,抱歉抱歉!

网友:
"同行拿来一台‘’  真不好意思,开局就出笔误,抱歉抱歉!

网友:
捡的到耳朵,钱你保多久的啦。。。

网友:
还真没会想到这块一般都是换原来的容量

网友A:
牛人!不是电压低么,示波器还量不出来?

网友:
捡到钱了这一个电容还不要80大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人!不是电压低么,示波器还量不出来?

电路板空载情况下测量的,没接驱动板。

网友:
说明电容没怀孕,也会有问题,按理说,这么显示器,用470滤波有点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