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不开机

楼主(2018-11-06):
大神求助下,iPad3刷机成功后亮苹果后直接进恢复模式了。刷了好几次,还是一样。重置过硬盘,依旧。单板恢复模式电流200ma,是不是高了?平板修的少。
有经验的大神提提建议。板子很干净,无进水无弯曲。

网友:
买了新硬盘,等待中,修好就回复了

网友:
看下是那个供电没产生!!!!

网友A: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这种几率很少  也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兄弟  你有没图  有图拍个照可以帮你思考下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这种几率很少  也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兄弟  你有没图  有图拍个照可以帮你思考下思路

有图,实物图吗

网友:
刚装了新硬盘,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这种几率很少  也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兄弟  你有没图  有图拍个照可以帮你思考下思路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个恢复模式电流是不是高了?
原谅我平板修的少,是不是和iPhone主板的恢复模式电流一样?

网友:
按开机键后电流从90跳到250ma,然后回到200左右,一直不动,过一会儿就归零没反应了。这是单板夹电,装屏就是数据线恢复模式。

网友B:
回复下,找到问题了。用爱思踢出恢复模式重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下,找到问题了。用爱思踢出恢复模式重刷就好了

哈哈,这么操作就好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