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 1硬解ID二修补点

楼主(2018-11-06):
此机器刚开始只是简单的解ID,结果由于同行操作方法不当,也估计是怕把CPU吹爆吧,竟然高温锡不化就搞掉了硬盘,硬盘据说都裂开了,发来时,我一看掉了一堆点,还好我有耐心,一个个补好,再次换个硬盘把无锁序列号写进去后装好硬盘,再次刷机,完美激活!再次提醒同行,手工不行的一定要多加注意了,有时候一个小问题都会被扩大到让你头疼,要加强自己的手工了!

大概数了下应该补了十几个点吧,一定要用绿油固化好,真心不容易啊,显微镜下老眼都看昏花了

网友A:
这神操作     不错  绿点补的很好!!!!

网友A:
解ID是不是搬板呢????我听别人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ID是不是搬板呢????我听别人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搬板指的是手机解ID,平板的话没那么复杂,因为平板没有像手机一样被官方上锁的部件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神操作     不错  绿点补的很好!!!!

掉点太多的,其实只是需要花些功夫,还要细心

网友B:
是不是黑盘就叫无锁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黑盘就叫无锁序列号

黑盘和白盘只是颜色区分,序列号是写在硬盘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