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18大短路二修

楼主(2018-11-06):
      故障机  HP
   故障   上电闪红灯
  机器是老大拆开的,同事看了一下,说没有修好而且开关和触摸上的压条都不见了,机器还被修过,根据客户的描述说,机器修了没多久又坏了,而且机器又拿去修过,然后没说上家维修了什么,就说了上家没有修好,然后来到了我这里,机器我拿到是拆开的了,先看看板子吧    板子还ok,就说CPU的上下管全都换了而且还有个1.1v的管子也干了,还有一个驱动待机的转换芯片也是动过的了,    反正最开始的故障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吧,咋换了这么多管子了,这个机器经历了什么,先根据同事说的上电闪红灯,应该是公共点短路吧,一量公共点0000,不用想了吧,难道直接烧吗?想了一下还是不要吧,先取了上家动了的管子吧,挨个拆,结果出乎意料,拆完了都还短路,没办法了直接烧机吧他到主板上,上家接的两个烧机点我也接到哪里,直接烧机,可是烧了没烧来,板子没有一点发烫的地方,连一点温温的地方都没有,接线烧机的线倒是滚烫的,这是又想到难道我v数小烧不烫,不可能啊,就又开始烧了直接干到20v—5A,烧了,板子上摸了个遍还是摸不到,不会半层短路吧,半层短路应该短路的地方也该有点温度吧,这板子怎么一点温度都没有,烧机线都发烫了,就这样维修僵住了,看了下板子,想了一下,难道要几个公共点一个个断开吗,看到版号DA0R62MB6E1,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打开,就在这个图纸上我发现了猫腻,就只能找到一两个出来图纸上难道这个板子跑错门了,这个门牌号不对吗?就跑到论坛逛了逛了,发现了这个板子还有后缀是E0的啊,就找群里的空哥要来一套,结果才对上了,又看到了板子,烧又烧不出来,就在没办法的时候,找空哥聊了会天,听了听歌,整了整其他的事情,过了一会又拿起了这个hp开始搞了,换了个思路,烧既然烧不出来,那就一个个断开,在断开之前想到反正上家动过的我都取了,那主板上他接来烧机的两个电容也不要放过了,直接取下来,风枪伺候,取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取下来后看电容时发现了问题 看见了,上家够贼的,电容下面接了跟线直接接地了,那怎么这么大电流烧不断了,日,(开始没取电容是因为,我觉得他是接这里烧机的,所以没取)就这样开心的装起了管子,在这里只要是公共点短路修好后我都会习惯性的取测一下隔离管, ,换掉,以为好了,结果出乎意料,奶奶个熊,上电0.12就掉,而且掉的还很快,经过一番测量后   红箭头都是没有电压的,显卡供电集显供电还有个1.1v供电和cpu供电,看图纸发现应该是先修cpu供电,因为我图纸上其他三个供电的开启都来源于一个开启,    都来源于他,那就先修cpu供电吧,    箭头的都是要查的经过一番查试后发现1脚和36脚用的同一个电压,36脚却量不出来电压1脚有5v就一路追来到这里    找到PQ21一查发现123脚最高的时候才3v  ,这个肯定不对啊,而且控制脚也只有2v  而控制3v 的都出来了12v,看来芯片应该没有问题,肯定是被拉低了,被什么拉低的了直接取了PQ21一样,电容干掉一样,现在图纸上发现就剩下一个管子了,那就是PQ6了,干掉,发现,按下开关后PQ21的4脚12v  满满的出来了,而且表上电流也跑了起来找个管子直接换上    ,洗洗板子,洗干净后接屏 完美亮机,   还好cpu没挂内存没挂,  装机测试     美滋滋。。。。

网友: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大电流应该烧断了吧!

网友:
问题不大,却被上家搞的乱七八糟,技术不行就认输,还喜欢动些歪心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大电流应该烧断了吧!

不知道线也没有烧断  ,也不发烫

网友B:
太牛了,刷新的维修技术,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这脑子是怎么长的,思维真清晰

网友: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牛了,刷新的维修技术,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了,这脑子是怎么长的,思维真清晰

      你这马屁拍的我不要不要的

网友:
要有深厚的功底,打码十分钟,图纸要几年的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那么线的线为什么不烫呢!!!!!!!!!!!!!!

运气好而已  上家没搞什么而已  要是上家19v每个电感给你哈哈

网友:
好流弊的技术

网友:
一看就是高手,非常厉害。。。。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好技术,学习了。好技术,学习了。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牛,技术高超,这上家厉害了.......

网友:
应该是上家报价 不修  搞死的把

网友:
刮骨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