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30

楼主(2018-11-06):
一台hp的nx6130的老机子。测试卡跑d1.测各个电压都正常电流0.9到0.8不动。怀疑是内存不过。焊北桥不行。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准备刷bios试试。不知行不行?
刷BIOS

网友:
复位有吗

网友:
要试过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刷bios能显示了。但花屏。在试一个bios试试不行就算了

网友:
老机子,BGA容易氧化,加焊下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
北桥用风枪先吹一下